[求助] ESD电路仿真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3-11-03):
各位大佬,小弟最近在跑ESD仿真时候遇到一些问题想请教求帮助:
1、将GGNMOS的snapback效应用Verilog-A写的behavior model代替的,别人提供的model的trigger voltage是51v,泄流电流是与两端电压相关的函数有关。但是现在trigger voltage太大了,当我减小trigger voltage到30v的时候用finesim跑就会报不收敛,试着将函数系数改一改(主要也没有TLP数据),还是会报错。想问下大佬们你们在跑ESD方针的时候是怎么跑的?snapback是怎么处理的,如果一样是写成behavior model,那behavior model是怎么处理的,里面的trigger voltage和函数系数应该是怎样的对应关系?
2、在ESD上电过程中(10ns)电压很大,泄流电流也很大,我们要不要考虑,我有听有相关人说上电过程是可以不用考虑的,但不太理解的是上电过程有10ns,对于我们工艺来说这是挺长一段时间的,不会对器件有影响吗?

网友:
Verilog-A的model挺想学习一下的,可否分享一些资料

网友:
snapback就是很容易不收敛的,用器件搭的行为模型会比纯verilog收敛性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