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免晶振usb设计

楼主(2023-11-03):
有没有做过免晶振usb设计的大佬?如何校准usb时钟?

网友A:
不用外部晶振? 用内部 RC8M 时钟吗? 那样校准就是在芯片出厂的时候校准了

网友B:
USB通讯时主机会在固定时间间隔内发送固定的信号(USB1.1是每隔1ms的JK信号好像),根据那个计算芯片时钟偏差并做校正。具体的校正方式较多的是以本地时钟对固定间隔计数,根据计数结果计算偏差,然后修正本地时钟。

网友:
补充一下,芯片出厂校准精度是不够,温漂,电源漂移等等带来的影响都会超过精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外部晶振? 用内部 RC8M 时钟吗? 那样校准就是在芯片出厂的时候校准了
...

rc8M时钟校准精度达不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通讯时主机会在固定时间间隔内发送固定的信号(USB1.1是每隔1ms的JK信号好像),根据那个计算芯片时钟偏 ...

这个硬件电路要如何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硬件电路要如何改呢?

改什么?你是想问如何设计吗?设计思路都说清楚了啊。。。。。接下就是查USB资料到底是哪个间隔固定,如何去计数确定本地振荡器误差,如何设计振荡器能根据误差做到满足精度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