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DC中时钟定义问题?

楼主(2023-11-03):
1、如果在inputs创建一个clock,这个clock直接作为test clock输出到output ports,这个时钟还用重新定义吗?

2、其次output是clock的话用进行output delay约束吗?
3、如果在div_reg前有其他非寄存器模块(如buf)那么-soure 应该定义在div_reg的clk pins还是,直接定义在create_clock 的port口

网友A:
1.需不需要定义时钟看需不需要关于这个时钟的分析,如果这个输出端口的时钟和其它输出端口没有关系,那就不用加时钟定义
2.不需要
3.source一般会定义在reg的clk,再往前定义应该是一样的效果,都是指向同一个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需不需要定义时钟看需不需要关于这个时钟的分析,如果这个输出端口的时钟和其它输出端口没有关系,那就不 ...

谢谢您的解答。我还想请教一下如果分频之后又经过了一个CG Block(自己设计的),那么这个时钟应该在什么位置定义,是分频后还是经过门控时钟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