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导入Excel数据

楼主(2023-11-03):
求助大佬,想把模拟获得的电压电流数据导入到在ADS软件中,生成一个电压脉冲或者电流脉冲做瞬态分析,应该怎样把导入呢?

网友A:
参考ADS自带的例子, DataAccess 其中的read_Tim设计原理图。
你可以用example.tim文件个格式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ADS自带的例子, DataAccess 其中的read_Tim设计原理图。
你可以用example.tim文件个格式套一下。

请问这个例子在哪里?是schematic->Insert->Template这个路径下的吗?我没有找到这个。
然后看您图中的的内容做了一下,始终报错。

网友A:
你学软件不参考例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学软件不参考例子吗?

纯自己在瞎学,都不知道这里有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学软件不参考例子吗?

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学软件不参考例子吗?

能否请您看一下,是这种数据的问题吗?设置与例程完全一致,错误仍然存在

楼主:
我用了另一种方法,参考https://blog.csdn.net/fzf1996/ar ... 1001.2014.3001.5502
需要注意的是对数据等间距取值后放到tim文件内,再使用data file tool,File format to read 选择MDIF->TIM MDIF
(终于搞出来了,花了两天半)

网友A:
你试试把index=2 改为 1

或者在DAC元件中删除

数据文件:

BEGIN  TIMEDATA
# T ( FSEC  V  R 50 )
%   time      voltage
3.1eE+00      1.20E-5
7.53E+00      1.21E-05
1.37E+01       1.28E-05
2.25E+01       1.40E-05
3.49E+01       1.55E-05
5.23E+01  1.77E-05
7.68E+01  2.09E-05
1.11E+02  2.52E-05
1.60E+02  3.11E-05
2.29E+02 3.91E-05
3.26E+02 5.0E-05
4.63E+02 6.53E-05
6.56E+02  8.79E-05
9.28E+02  0.00123415
1.31E+03  0.000181341
1.85E+03  0.000269544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把index=2 改为 1

做的时候我只写了一段,没有写两端,但我在一段上写Indx=1并在控件上改动也是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