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PR 布局congestion 问题

楼主(2023-11-03):
在innovus PR过程中,发现一个module 的congestion 很高达到90%以上,设计的整体利用率并不是很高在65%~70%左右;
如下面几个截图描述

做了一下尝试:
1. 在partial 控制基本无效;

2.加module padding,factor值1.3;

3.对这个module 的inst 加inst padding,左右加了6个site;

做了这些尝试,感觉效果不是很明显,module congestion 降不下来,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

对module 所有inst加instpadding左右各6个site

对module 所有inst加instpadding左右各6个site

module padding1.3_new

module padding1.3_new

module paddding1.3

module paddding1.3

原始未加

原始未加

网友A:
试试这个命令呢

网友B:
1.先看看congestion的module是不是被左右mem拉扯导致来回穿线了,是的话就是Floorplan不合理,
2.楼上place的option可以设上
3.左上这个位置的cell density是否太高
4.和前端一起看看这个module是不是线太多,dc优化掉high pin count cell,或者跑dcg
5.module可以加region往右下放一点,别让工具自动摆,都挤在一起了。
......

网友C:
整个design铺满50x50的70% partia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个design铺满50x50的70% partial

这种方法试过了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先看看congestion的module是不是被左右mem拉扯导致来回穿线了,是的话就是Floorplan不合理,
2.楼上place ...

density 高的位置都是属于一个module,没有来回穿线现象;
floorplan也调整过几版,不管怎么摆,这个module 的density 都降不下去;
也加了些region 去调整 cell 的摆放,基本没啥效果;
只能和前端沟通去了

网友D:
试试多加些DCAP 在那个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多加些DCAP 在那个位置呢

多加dcap不是更加加剧了这块区域的density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命令呢

我试试看下跑出来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加dcap不是更加加剧了这块区域的density 吗

是为了占位,place完cts前删掉部分dcap

网友:
有的库 M2下面 不能有 stdcell  ,不然也会有congestion 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试过了没有效果

再加上setOptMode -honorDensityScreenInOpt true呢,至少这个方法对我挺有用的cell明显被均匀推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加上setOptMode -honorDensityScreenInOpt true呢,至少这个方法对我挺有用的cell明显被均匀推开了
...

我试试看,可能我没有设置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加上setOptMode -honorDensityScreenInOpt true呢,至少这个方法对我挺有用的cell明显被均匀推开了
...

确实这样设置后,摊开了,效果好上不少,比加padding效果好些

网友:
感觉这整个design在除了macro的core区域其实density都不算低。 绕线会比较困难的。 desnsity特别高的那个module会不会timing卡的也比较紧,导致工具把它们摆的很近?

网友:
为啥cell会那么聚拢,因为timing太紧所以工具会把他们拉的非常近?

网友(2025-05-21):
引用 网友B:
1.先看看congestion的module是不是被左右mem拉扯导致来回穿线了,是的话就是Floorplan不合理,
2.楼上place ...

请问大佬,怎么判断module是否有来回穿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