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怎么加密

楼主(2023-11-03):
大佬们请问:模拟电路导出来的cdl网表,如何对它加密,加密后的cdl网表,能lvs能仿真,只是不能查看内容

楼主:
老大让我加密我不会,大佬工作年限这么久,也是没遇到过这种需求吧

网友A:
cdl不可以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l不可以加密

你好!请问一下,如果不能加密,做ip项目的时候提供数据,cdl直接就给自己设计电路的网表,这不是等于被人买断了。架构都拿走了

网友B:
确实无法加密   需要的话不提供网表 别人也可以根据你的版图反出来电路 想要保密的话 只能卖黑盒ip

网友C:
可以加密,但是加密后只能仿真,不能lvs
你可以给个空的cdl,只有顶层的port,就不用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无法加密   需要的话不提供网表 别人也可以根据你的版图反出来电路 想要保密的话 只能卖黑盒ip ...

那这样我去问一下领导是否可以不提供cdl ,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加密,但是加密后只能仿真,不能lvs
你可以给个空的cdl,只有顶层的port,就不用加密
...

大佬你好,可以仿真的加密操作怎么弄呢,我开始想的也是只提供port让合作方runlvs就行,但是领导让我研究一下是否可以加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你好,可以仿真的加密操作怎么弄呢,我开始想的也是只提供port让合作方runlvs就行,但是领导让我研究 ...

你可以问一下对方用的什么仿真软件,不同仿真软件加密不一样,相互之间不可读,你可以看一下甲方所说仿真软件的user_guide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一下,如果不能加密,做ip项目的时候提供数据,cdl直接就给自己设计电路的网表,这不是等于被 ...

LVS不提供全的cdl,只提供top的subckt,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一下,如果不能加密,做ip项目的时候提供数据,cdl直接就给自己设计电路的网表,这不是等于被 ...

不可以加密,但是可以全部flatten

网友E:
意义不大,除非你版图也不给;不然版图抽个netlist,很快的;你不给版图,就需要FAB厂支持merge,哪自然cdl也不用给,反正LVS BOX;最终都是去FAB厂MERGE后再做LVS,但你GDS和CDL还是会给到FAB厂。

PS:好多年以前看过一家的ADC,给的CDL和版图做LVS一点问题没有,但是仿真不过,后面TRACE发现,版图上把MOM电容的的识别层删除了,CDL里面电容也删除了,原来MOM的地方改成了开路,所以LVS没问题,实际功能也不影响,但是要是TRACE能力差点,直接抄网表,就死透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意义不大,除非你版图也不给;不然版图抽个netlist,很快的;你不给版图,就需要FAB厂支持merge,哪自然cdl ...

见过一个项目出事大概就是这个问题,

以为拿到的是完整的gds,结果流片回来测试才发现ip的gds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意义不大,除非你版图也不给;不然版图抽个netlist,很快的;你不给版图,就需要FAB厂支持merge,哪自然cdl ...

大佬你好,你们做ip项目的时候是怎么提供的呢?cdl跟gds都完全提供吗?不存在合作方直接花小钱拿架构这种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可以加密,但是可以全部flatten

大佬你好,这个flatten在什么地方进行设置,是不是flatten之后导入cdl只是一些零散的管子,合作方拿去自己整理的那种?

楼主:
我有在cadence help内看见一个加密命令 spectre_encrypt[-i input_file][-o output_file][-all][-key 1l2]3]4] 正在尝试,但是又觉得意义不大,这里面的加密方法肯定也有解密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见过一个项目出事大概就是这个问题,

以为拿到的是完整的gds,结果流片回来测试才发现ip的gds有问题

你好,感谢大佬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不提供全的cdl,只提供top的subckt,

大佬你好,我去问问领导,这种方式可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意义不大,除非你版图也不给;不然版图抽个netlist,很快的;你不给版图,就需要FAB厂支持merge,哪自然cdl ...

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也是ADC,他把好多电容省略了,电路里边会出现浮空PIN,即便你抽后仿参数也是作用不大,一般这种IP就是让你验证给的行为模型没问题就可以,不会再去验证他的功能,之前搞得头都大了

网友:
calibre 在做LVS验证的时候会生成一个*.sp的网表,不知道你指的是不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