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smic 55nm工艺做后仿真问题

楼主(2023-11-03):
1、我们用55 nm工艺做了一个动态比较器,电路如下:

在PMOS器件的N阱到彻底存在寄生的二极管,parasitic_nwd。这个二极管,正常的寄生电容大小应该是在几十个fF大小。

楼主:
2、下图是我们在网表中定位到得这几个寄生二极管,从仿真结果分析,这几个寄生二极管上的等效电容大小约接近1pF。我们在网表中手动修改了他们的面积和周长,但是仿真结果毫无变化。

3、这个是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和电流
可以看到,二极管在反偏状态下,泄放电流达到100uA级别,从而可以计算出其等效电容接近1pF。
4、请问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我们不太清楚是parasitic_nwd这个器件模型的问题,还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A(2024-02-19):
parasitic_nwd 模型和 nwd的模型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在LVS中便于区分,可以控制是否提取parasitic diode,才取两个名字

网友(2024-04-22):
请问大神有smic55nm库吗?打扰您

网友B(2024-05-29):
引用 网友A:
parasitic_nwd 模型和 nwd的模型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在LVS中便于区分,可以控制是否提取parasitic diode, ...

大神,请问在提后仿文件时是否需要将parasitic_nwd提出来?

网友A(2024-07-03):
引用 网友B:
大神,请问在提后仿文件时是否需要将parasitic_nwd提出来?

为精准,建议是提取出来的,更符合实际版图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精准,建议是提取出来的,更符合实际版图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