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学cadence PDK,求开源代码

楼主(2023-11-03):
本人会写ADS PDK,现在转cadence PDK,但是找不到综合的教程,就想找一些开源的PDK代码,直接看代码结构,然后复现一下。

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一些开源的可以没有进行编译的PDK可以下载到,如果有的话,希望提供一下下载通道。
(handbook已经在看了,skill已经在学了,主要困惑是系统性的组合PDK,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源代码,都需要我从头开始写。
希望有人能回复一下答案,就算没有也希望给个方向,谢谢。
1.spice网表怎么嵌入进pdk代码中引用,怎么设置仿真器的默认值
2.pdk引用时从什么文件调用到什么文件,也就是pdk各个文件之间的调用关系。
3.各种器件的pcell文件,有没有一个蓝本或者固定格式可以抄一下的。
4.怎么系统得编译和加密pdk
5.去哪里能找到免费的pdk,只需要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但是pdk结构完整的说明就行。
6.aucdl,auLvs,ivpcell等等,这些都是什么类型的view?要怎么创建?
7.材料参数要怎么设置?

网友A:
全套完整PDK橙色软件解君愁,一般都有schematic/layout做简单仿真肯定没问题了;推荐一个教程 https://studylib.net/doc/26118018/skill%E6%95%99%E7%A8%8B

网友(2023-12-12):
引用 网友A:
全套完整PDK橙色软件解君愁,一般都有schematic/layout做简单仿真肯定没问题了;推荐一个教程 https://stud ...

大佬牛逼,感谢大佬分享

网友B(2024-03-15):
C家有专门做PDK的软件,可以去了解一下。

网友C(2024-08-27):
引用 网友B:
C家有专门做PDK的软件,可以去了解一下。

是pcell designer吗?有没有资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pcell designer吗?有没有资源呢?

不是pcell designer。

网友D:
who know cadence PAS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who know cadence PAS ?

就是这个,论坛里面有人分享这个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论坛里面有人分享这个软件。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144&ordertyp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