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选择静态工作点

楼主(2023-11-03):
为什么会出现负的效率

网友A:
这个Design Guide的显示模板上,原本是有两个marker的,m2和m1.

你看看效率计算的公式: Eff_DC_to_RF=100*(Pout/DC_Power_Cons)

其中: Pout=0.5*(min([m2-m1,m1])*min([VCEmax-indep(m1),indep(m1)-indep(m2)]))

你的图里面都没有m2, 肯定计算不对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Design Guide的显示模板上,原本是有两个marker的,m2和m1.

你看看效率计算的公式: Eff_DC_to_RF=100 ...

谢谢老哥  多谢指点。是我粗心了,后来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感谢你花时间替我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