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徵求 Innovus 顧問

楼主(2023-11-03):
Hi 大家好:

              我們公司使用 Innovus,有遇到一些問題,想徵求一下懂 Innovus 的人解決一下問題.

               Instance 約 4萬以下,速度 16Mhz,只是一個小 IP,但是因為小弟是初學,無法解決一些淺顯的問題,
               所以想請所以想請高手幫忙解決一下問題.

               以下是小弟使用的指令:
Windows 介面: Placement
optDesign -setup -drv -preCTS

set_ccopt_property buffer_cells [list CLKBUFX1 CLKBUFX2 CLKBUFX3 CLKBUFX4 CLKBUFX5 CLKBUFX6 CLKBUFX8 \
                      CLKBUFX10 CLKBUFX12 CLKBUFX16 CLKBUFX20]
set_ccopt_property inverter_cells [list CLKINVX1 CLKINVX2 CLKINVX3 CLKINVX4 CLKINVX5 CLKINVX6 CLKINVX8 \
                       CLKINVX10 CLKINVX12 CLKINVX16 CLKINVX20]
##set_ccopt_property clock_gating_cells {TLATNTSCA*}
##set_ccopt_property target_max_trans 3.0
##set_ccopt_property target_skew 0.200

setNanoRouteMode -routeWithTimingDriven true
setNanoRouteMode -routeBottomRoutingLayer 1
setNanoRouteMode -routeTopRoutingLayer 3

create_ccopt_clock_tree_spec -file ccopt.spec
source ccopt.spec

ccopt_design -cts

optDesign -setup -hold -drv -postCTS

setDelayCalMode -engine aae -SIAware false

Windows 介面: route
optDesign -setup -hold -drv -postRoute

             看起來很簡單,對吧.    但是跑出的結果是 Setup & Max Transition 過不了關,
             若有信趣者請告訴我,若是幫小弟解決這個 low 到不行的 0.18um 問題,小弟將
             奉上5000元新台幣,很抱歉,小弟只是小小工程師,為保住工作才拿薪水出來,
             希望有高手願意幫幫小弟.

             解決問題的地方在星巴克,我會連線回公司,可以約晚上或是星期六日

楼主:
抱歉,我重貼一次.

Hi 大家好:

              我們公司使用Innovus,有遇到一些問題,想徵求一下懂Innovus 的人解決一下問題.

               Instance 約4萬以下,速度16Mhz,只是一個小IP,但是因為小弟是初學,無法解決一些淺顯的問題,
               所以想請所以想請高手幫忙解決一下問題.

               以下是小弟使用的指令:
Windows 接口: Placement
optDesign -setup -drv -preCTS

set_ccopt_property buffer_cells [list CLKBUFX1 CLKBUFX2
                      CLKBUFX3 CLBU430 ]
set_ccopt_property inverter_cells [list CLKINVX1 CLKINVX2 CLKINVX3 CLKINVX4 CLKINVX5 CLKINVX6 CLKINVX8 \
                       CLKINVX10 CLKINVX12 CLKINVX16 CLKINVX20]
setNanoRouteMode -routeWithTimingDriven true

setNanoRouteMode -routeBottomRoutingLayer 1
setNanoRouteMode -routeTopRoutingLayer 3

create_ccopt_clock_tree_spec -file ccopt.spec
source ccopt.spec

ccopt_design -cts
optDesign -setup -hold -drv -postCTS

setDelayCalMode -engine aae -SIAware false

Windows 介面: route
optDesign -setup -hold -drv -postRoute

看起來很簡單,對吧
結果是Setup & Max Transition 過不了關,
若有信趣者請告訴我,若是幫小弟解決這個low 到不行的0.18um 問題,
小弟將奉上5000元新台幣,很抱歉,小弟只是小小工程師,為保住工作才拿薪水出來,
希望有高手願意幫幫小弟.
解決問題的地方在"新竹星巴克",我會連接回公司,可以約晚上或是星期六日,

我估計一個下午可以解決,應該就是我操作有誤,
當然,解決問題最重要,若是花超過一下午,到晚上才解決,
只要解決問題,我可以加錢

网友:
clock tree上不要用X4一下的cell

网友A:
看起来你很急啊,脚本确实有些问题,可以私聊我给你说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你很急啊,脚本确实有些问题,可以私聊我给你说说

马上下班了,给你简单提个建议试一下啊,
1、setup问题基本可以在prects体现,而且到后面cts会变差,所以看看会不会在prects的时候就violation很大
2、设置buffer_cells的时候,建议使用驱动不要太小和太大的,去掉1,2,3,4的
3、先修setup,hold可以到route的时候在修,实在不行就手动
4、看看是不是fanout太大导致的tran问题,可以设置一下max fanout,(set_ccopt_property max_fanout 你想设置的数)
5、把修tran的设置打开,setOptMode -fixTran true
6、时序问题关联很大,脚本上努力的方向除了这些,还有OCV,crpr,derate,mmmc等等,可以都看一下
最后祝你问题快快解决,学到更多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上下班了,给你简单提个建议试一下啊,
1、setup问题基本可以在prects体现,而且到后面cts会变差,所以 ...

感謝您感謝您的指導,我先試試看

网友B:
setDesignMode -process 180

set_ccopt_property max_fanout 24
set_ccopt_property target_max_trans 1000ps
setNanoRouteMode -drouteUseMultiCutViaEffort high

tsmc 0.18um可以只用CLKINVX4 CLKINVX8 CLKINVX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DesignMode -process 180

set_ccopt_property max_fanout 24

謝謝您的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上下班了,给你简单提个建议试一下啊,
1、setup问题基本可以在prects体现,而且到后面cts会变差,所以 ...

大神您好:
         您的建議非常正確,我的問題的確是出在Max_Transition與Max_Fanout,
         似乎RD 的SDC file有set_max_fanout 64 [current_design] 指令,
         我的Innovus 指令就不必下set_ccopt_property max_fanout 64,或是下
                                   set_ccopt_property target_max_trans 1.2 ,
         但若是兩方都沒有下上述指令,那麼,我在Innovus 下
         optDesign -drv -setup -preCTS 優化也沒用....

         不好意思請教新的問題,
         請問您是否可以告訴我可能的Debug 方向,
         我們公司現有ICC(非ICC2) 與Innovus 兩套軟件,目前正在比較他們的差異,
         先前的Project已經比較過一次,Innovus 在面積上面有明顯優勢,但是在
         目前的Project 卻顛倒過來,而且差距遙遠.(ICC Utility 65% )
                                                (Innovus Utility 80% )

         使用同樣的Verilog 與SDC file,兩套Tool 差距這麼明顯,而且,我發覺是
         Placement 之後的第一次優化讓Utility 從53% 暴漲到72%,之後指令
         再從72% 成長到80%,也就是optDesign -drv -setup -preCTS 讓Cell
         數量大成長.

         我嘗試了數個指令都不見效,想請問您是否願意指點小弟方向??
         感激不盡...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您好:
         您的建議非常正確,我的問題的確是出在Max_Transition與Max_Fanout,
         似乎RD  ...

降降面积

网友C:
place 之后修一下congestion

网友:
我發覺是
         Placement 之後的第一次優化讓Utility 從53% 暴漲到72%
====
看一下相同path , icc 和 innovus 之间timing 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ace 之后修一下congestion

您好:

       我不懂您所謂的修一下 congestion 是指何指令 ? 能明確告訴我嗎.....

       我已經找到另外的方法,就是等 Placement+ccopt 都結束後,只在 Routing 階段靠
       Routing 解決所有 Timing 問題,在此之前都不進行 Timing 修正.

       但是這方法很奇怪,我能這樣做是因為 Project 的 Timing 很寬鬆,
       我仍無法解釋,為何Placement & ccopt 的優化會夾帶大量的 cell,這次面積很夠,
       當然放的下,但是下次可不行.....

       謝謝您的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不懂您所謂的修一下 congestion 是指何指令 ? 能明確告訴我嗎.....

你可以先用reportCongestion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不懂您所謂的修一下 congestion 是指何指令 ? 能明確告訴我嗎.....

place+ccopt 的过程中会有新的cell,是为了修tim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ace+ccopt 的过程中会有新的cell,是为了修timing

您好:
        我認為是我的問題不清楚,導致於您的誤會,我重述問題,
        希望您或是其他大神願意告訴我可能解決的原因或是方向,感激不盡....

        底下是我使用的有 (A),(B),(C) 3個優化指令,分別對應於 Placement/ccopt/Routing 3大過程的優化.
        相同的 netlist 與 sdc file 之下,我發現 ICC 執行完 Routing 之後,在 Timing 有過的情形下,Density 是 65%,
        但是Innovus 的 Density 是 80%,可以看出 Innovus 塞了一大堆無效益的 Buffer,而且就是在執行完
        (A) 指令後暴增 (53% --> 71%),若是故意不執行 (A) 指令(放棄執行),直接做 ccopt,等到 (B) 指令執行
        完,一樣是 Density 暴增,一點幫助也沒有.
        但是,若是同時放棄執行 (A),(B) 指令,只保留(C) 指令,則可以得到 68% 的 Density,也就是除開 ccopt 所
        增加的 cell,任何多餘的 cell 都不加,直接以 Routing 階段的優化 (C)指令解決 Setup/Hold Time 問題.

        我的問題是,為何我的優化指令塞了這麼多無用的cell,難道 Innovus 都不 sizing down/delete cell 嗎??
        或者我少了什麼指令,導致會出現如此不理想的結果??
        Timing 有過是沒錯,但是Innovus 大量浪費面積阿......

        謝謝您的回答 ...

// < Innovus 介面按鈕~~ Placemant >
optDesign -setup -drv -preCTS ---(A)

set_ccopt_property buffer_cells [list CLKBUFX3 CLKBUFX4 CLKBUFX5 CLKBUFX6 CLKBUFX8 \
                      CLKBUFX10 CLKBUFX12 CLKBUFX16 CLKBUFX20]
set_ccopt_property inverter_cells [list CLKINVX3 CLKINVX4 CLKINVX5 CLKINVX6 CLKINVX8 \
                       CLKINVX10 CLKINVX12 CLKINVX16 CLKINVX20]

create_ccopt_clock_tree_spec -file ccopt.spec
source ccopt.spec
ccopt_design -cts

optDesign -setup -hold -drv -postCTS  ---(B)

// < Innovus 介面按鈕~~ Route >
optDesign -setup -hold -drv -postRoute   ---(C)

网友(2023-12-13):
1.max fanout的24和32 這兩者就有差
2.你使用的製程工藝是幾P幾M也有差
3.你POWER stripe的佈線也會產生差異

你有試過比較 ICC & INNOVUS 兩者的是gate count數嗎
這些提供給你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