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反相器延时单元的vco设计

楼主(2023-11-03):
vco延时单元

vco延时单元

如上图所示,上图这种结构的vco延时单元是哪本书或资料中提到的,查了很就没有找到,是否有人可帮忙提供一下,谢谢。
另外的几个问题:
1,级数必须是奇数吗?实际电路验证,偶数级(4级)很难起振----1,3级的两个差分输出都是0, 而2,4级的两个差分输出都是0.48(VDD=0.8),振不起来。
2,仿真环路的AC特性,发现级数=3时,改变交叉耦合对管和NMOS输入对管的尺寸比(从1:10到2:1),当环路相位=180°时的环路增益有时为正有时为负,按理来说,此时的环路增益为负应该不满足起振条件,但瞬态仿真确实可以起振的,存在矛盾,怎么解释?或是仿真哪里出了问题。
3,图中,反向器的N管和P管取最小的L值,但W的比例如何取才能保证jitter性能最优(有文献说N/P=0.8,是否合理)?
4, 除了上述之外,设计中,这种结构还有哪些需要考虑的地方,谢谢。

网友A:
这种VCO实际做出来KVCO太大,相位噪声也很难降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VCO实际做出来KVCO太大,相位噪声也很难降下去

实际仿真,Kvco并没有很大的,想找一找该结构的技术性资料,讲的详细一点的。

网友B:
1、4级可以起振,参加拉扎维的图14.15,需要把其中一级的正输出端与下一级的正输入端相连,负输出端与下一级的负输入端相连。2、仿AC的直流工作点是不是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级可以起振,参加拉扎维的图14.15,需要把其中一级的正输出端与下一级的正输入端相连,负输出端与下一 ...

仿真AC环路特性时,我将其中一级的差分输出断开(假定断开后,后面的节点为inpi/inni,前面的节点为inpo/inno),在inpi/inni分别加小信号(inpi加0.5V+0相位,inni加0.5V+180度相位,这样,是否合理;有人说要加单端,是否有道理),观察inpo/inno的差分输出,看其在180度相位时的增益是否大于0dB。
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AC环路特性时,我将其中一级的差分输出断开(假定断开后,后面的节点为inpi/inni,前面的节点为inpo/ ...

先仿真单个延迟单元的特性。仿真反相器的直流工作点需要在输出和输入之间串联一个1G大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VCO实际做出来KVCO太大,相位噪声也很难降下去

那哪种好呢?razavi pll书上说,差分vco jitter不会比单端好。 但我比较疑惑,理论上差分靠干扰能力更强,实际电路不应该更倾向于差分吗?

网友(2024-06-17):
这种资料在哪里?

网友(2024-10-23):
请教楼主,反向器的N管和P管取最小的L值,但W的比例如何取才能保证jitter性能最优(有文献说N/P=0.8,是否合理)?
第三点jitter最优这个结论成立吗?如果不成立,合理比值是多少呢?

网友(2025-08-12):
请问有相关文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