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产生的log‘中途’报很多unresolved references,末尾消失了

楼主(2023-11-03):
rt

是中途会报,我在dc脚本里面中间加link,会打印出
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

但是在log文件的后半部分,这种unresolved references的warning消失了,使用link命令也看不到未被解析的信息了

请问各位这种情况正常吗?这算是解析了吧,但是为什么是中途有,末尾消失呢?

网友A:
看一下两次link中间是不是增加了link library或者使用了change_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两次link中间是不是增加了link library或者使用了change_link

这个没有,link library在最开始读文件的时候用了一下,change link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两次link中间是不是增加了link library或者使用了change_link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刚开始都是unresolved;后来直接把和unresolved相关的逻辑优化掉了,就再没有unresolved了;

因为我突然发现和unresolved相关逻辑的寄存器都被removed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刚开始都是unresolved;后来直接把和unresolved相关的逻辑优化掉了,就再没有unreso ...

额...不会因为unresolved就把逻辑优化掉,把unresolved的那段log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不会因为unresolved就把逻辑优化掉,把unresolved的那段log贴出来?

Warning: 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sram1p6144x16c1w0_250m_wrapper_1' in 'Saturn_CNT_WIDTH16'. (LINK-5)
Warning: 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sram1p6144x16c1w0_250m_wrapper_0' in 'Mirror_CNT_WIDTH16'. (LINK-5)

后面我驱动ram读写的东西全部被removed掉了,然后出来的网表也找不到任何和ram相关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不会因为unresolved就把逻辑优化掉,把unresolved的那段log贴出来?

我之前以为都resolve掉了,现在才发现并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Warning: 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sram1p6144x16c1w0_250m_wrapper_1' in 'Saturn_CNT_WIDTH16'. ( ...

这跟上次的问题一样吧,link_library没有包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跟上次的问题一样吧,link_library没有包含“*”

加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