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的光猫在用dmz主机或者端口映射服务器时连接失败

楼主(2023-11-03):
在家里用电信的光猫设置了dmz主机,直接用公网ip访问服务器的ip,连接失败,用光猫的端口映射连接服务器也连接失败,有碰到这种情况的吗?我在网上查到说现在的电信的光猫已经阉割过了,像dmz主机或者端口映射这种高端功能都被禁掉了,是这样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是要给电信公司打电话让他们帮忙开通吗?之前打电话开通公网ip倒是挺快的。还是有其他的解决办法,请多多指点,谢谢。

我用二级路由器设置了dmz主机是可以连接成功的,但是用一级的电信的光猫设置dmz主机,用公网ip访问就怎么也不行了。
用二级路由器设置端口映射也不能访问服务器。一级的电信光猫设置端口映射也不能访问服务器。
请各位大侠多多指点。多谢了

网友A:
光猫改桥接 用自己的路由器

网友:
designstart 啥都懂。专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猫改桥接 用自己的路由器

正解 .

1. 致电电信,光猫改桥接
2. 问电信要公网IP
3. 用二级路由拨号,光猫只做光电转换
4. 有了公网IP,二级路由中设置端口映射即可,无需DMZ。
    DMZ是将自己的主机完全暴露在公网中,被黑的风险很大,没必要。

用自己的笔记本或PC连接你手机热点,模拟外网访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猫改桥接 用自己的路由器

多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