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kill学习日记——dbCreateParamInsByMasterName

楼主(2023-11-04):
1、使用方法:
dbCreateParamInsByMasterName(cv   "libname"   "cellName"   "viewName"  "baseName"    orgin     orient    paramlist)
cv:当前CellView,一般写成cv=geGetEditCellView()
libname:调用器件的库
cellName:调用器件的名字
viewName:调用的是版图则为layout
baseName:给器件指定一个名字,如果设置为nil,系统将自动生成
orgin:调用器件在相应坐标,是一个list
orient:器件的方向,如“R0” "R90"等,是一个字符串
paramlist:不设置或者参数设置错误都不会报错,而是生成一个默认数值的器件,一般形式为list(list("l" "string"  "1u")   list("w" "string"  "5u"))
l和w为相应的cdf参数,最好不要直接设置w,而设置fw,如果直接设置w的话,版图实际参数不会跟随cdf参数改变
扩展:cdf相应参数和数据类型可以在virtuoso->tool>cdf中查看

网友A:
cv 我看到的是用pcCellView 来代替。是因为写pcell的时候,统一都用pcCellView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v 我看到的是用pcCellView 来代替。是因为写pcell的时候,统一都用pcCellView 吗? ...

Pcell Skill Code中默认pcCellView=cvId

网友(2024-08-01):
感觉和dbcreateparaminst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