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一下,华虹BCD工艺里的高压管

楼主(2023-11-04):
请问一下,华虹BCD工艺里的高压管,有for analog和for switch两种,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ldmos

control /analy type for analog like current mirror  ..OP

switch  => low rds_on , switch use

like driver

ldmos switch L => fix leng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mos

control /analy type for analog like current mirror  ..OP

谢谢,我是想问一下,这个switch管和analog管,有什么区别呢?Buck的功率管和续流管,是只能使用这个Switch管吗?

网友B:
switch管的沟道长度更小,同样宽长比,面积要小很多

楼主:
好的,谢谢,我后来又查了一下,Switch管沟道短,掺杂大,所以导通阻抗小,可以降低损耗

网友:
switch管  rds_on small ..

网友C(2025-04-22):
引用 网友B:
switch管的沟道长度更小,同样宽长比,面积要小很多

BUCK的续流和功率应该是要用开关管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BUCK的续流和功率应该是要用开关管把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