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怎么算是稳定怎么算是不稳定呢。

楼主(2023-11-04):
上面两个图是全差分的正,下面两个图是全差分的负。我应该要把这个零点推远还是跨过他,好像不管怎么做都有点怪。是不是因为一开始的起点有问题.....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佬帮我分析下上面的图表,我想知道的是,相位裕度是和-180度的差值的话,那如果从180开始掉落到80,那还是一样的算法吗。然后就是,如果像这样跨过了零点,系统能称之为稳定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佬帮我分析下上面的图表,我想知道的是,相位裕度是和-180度的差值的话,那如果从180开始掉落 ...

另外一点不太懂的就是,如果我将width提高到10u左右,这个点就会变成LHP 的零点,应该怎么理解呢,我理解晶体管越大寄生电容越大,但是怎么才会让正零点变成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