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振荡器中的偏置

楼主(2023-11-04):
如图,是一个本站分享的PLL反向电路中的VCO部分,上方那个输入接地的反相器,输出接PMOS的栅极,为什么漏极可以给振荡器中的PMOS进行偏置呢?另外一个栅极连接反相器输出的PMOS又是干嘛用的?以及这个VCO是如何调节振荡频率的?希望有大佬解答,感谢!

网友A:
左上方的电路你确定是那么接的吗?那个不是偏置了吧,明显都不通,都是没作用的呀!这个图的右边的反向器输入都是悬空的,你这个是忘记标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上方的电路你确定是那么接的吗?那个不是偏置了吧,明显都不通,都是没作用的呀!这个图的右边的反向器输 ...

是的,后来发现左上角那一堆没有用,不是用来偏置的,拿掉也不影响电路工作。很迷惑,但是原电路确实是这样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