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可以将power switch的控制信号放在一个断电domain吗

楼主(2023-11-04):
因为断电domain的信号在断电时是x态,直接放在断电domain仿真时会报错,

大概意思就是power switch处于一个ivalid状态

如果一定要放在这个domain,那么可以人为干预某条路径吗,比如给断电domain内部的power switch 控制信号上插入always on buffer?

楼主:
大概用示意图描述一下:

楼主:
好像是不能用retention cell

网友A:
控制信号肯定是从always on domain进到shut down domain, 跟你画的一样,如果要插buffer也必须是always on buffer

估计是工具将控制信号的supply认成是shut down domain的primary supply所以报出问题,只要用set_port_attribute或者set_related_supply指定shut down domain的那个boundary port的supply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信号肯定是从always on domain进到shut down domain, 跟你画的一样,如果要插buffer也必须是always on  ...

我的控制信号在是shut down domain内部的信号,图画的可能不太直观,实际上是一个输入接口在shut down domain内部打了两拍,我想用它来控制power switch,不知道可以不?我想的是把这两个寄存器直接定义为一个always on domain来解决

其实构造这种场景的初衷大概是想保证这一问题,我重开了一个帖子,可以直接看这个我觉得:
https://bbs.eetop.cn/thread-958914-1-1.html

网友A:
我想的是把这两个寄存器直接定义为一个always on domain来解决

>> 可以,但这两个寄存器最好做成一个跟shut down domain层级平行的单独的module,如果是这样power domain的定义完全不用改。
新的帖子是feedthrough, 跟这里的控制信号一样必须是always on, 插 always on buffer只是为了解transition (插不插并不影响功能), 只要工具识别的电源意图准确,library_cell有相应的always_on attribute, 在需要插buffer解transition的时候就会自动插。也可以用户指定:set_always_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的是把这两个寄存器直接定义为一个always on domain来解决

>> 可以,但这两个寄存器最好做成一个跟shu ...

好的,我再研究一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