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时如何查看所有的always on cell在什么位置?

楼主(2023-11-04):
如题,

有没有命令可以直接输出所有的always on cell信息,像report_dont_touch命令一样,可以直接看到所有具有dont_touch属性的cell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always on属性一定会是dont_touch吗

网友A:
可以试一下get_always_on_logic
always on不应该强制成dont_touch呀,它应该要sizable和remov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一下get_always_on_logic
always on不应该强制成dont_touch呀,它应该要sizable和removable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