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电阻检查:Inst到Clamp的电阻检查疑问?

楼主(2023-11-04):
TSMC N12工艺的CDM ESD rule中,要求Inst到Power Clamp的电阻不超过0.5欧姆,实际芯片实现时,标准单元的M1的follow pin到附件Clamp的电阻非常大,远远超过0.5欧姆。原因follow pin往往采用M1或者M2金属层,这些金属层具有较大的方块电阻,使得该rule的检查很难实现。请问大家是怎么检查Inst到附近power clamp ESD 电阻的?或者应该怎么检查Inst到Clamp的电阻路径才是正确?

网友A(2024-03-04):
小于0.5Ω合理,防止从有过大的压降,损害内部管子。往往是自动识别离得最近的power clamp,有的时候识别的不太准确,可以自己检查一遍

楼主(2024-09-13):
引用 网友A:
小于0.5Ω合理,防止从有过大的压降,损害内部管子。往往是自动识别离得最近的power clamp,有的时候识别的 ...

我想说的是按照0.5欧姆检查Inst到Clamp的电阻,会导致需要添加大量的clamp单元,这个规则检查应该怎么实施,比如对每个Inst的VDD/vss pin测量其到clamp单元电阻,还是将Inst按照区域分组,组内所有Inst的VDD/vss pin等效为一个整体,再测量其到clamp单元电阻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说的是按照0.5欧姆检查Inst到Clamp的电阻,会导致需要添加大量的clamp单元,这个规则检查应该怎么实 ...

不太明白你说的 Inst到Clamp的电阻检查?
看意思应该是 internal ckt的 Inst 到最近的Clamp的要求吧,但我记得T的只有一个范围,比如1000um范围内见到一个Clamp(该Clamp 的电地和Inst同样的电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你说的 Inst到Clamp的电阻检查?
看意思应该是 internal ckt的 Inst 到最近的Clamp的要求吧, ...

范围是不太精确的说法,毕竟这个和电源地设计的电阻息息相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范围是不太精确的说法,毕竟这个和电源地设计的电阻息息相关

这个范围是基于基本的IR drop保障,同时也是考虑比较worst场景,是FC里一个比较保守的经验,可以参考的。如果你非要说,我电地电阻非常大也行吗,估计电路设计这关就过不了。但如果你WB 设计或者电地mesh routing 很强,也不需要满足这个要求

楼主(2024-10-28):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你说的 Inst到Clamp的电阻检查?
看意思应该是 internal ckt的 Inst 到最近的Clamp的要求吧, ...

是有一个范围要求,这个标准肯定很粗糙,他还有一个电阻标准0.5欧姆,必将电源地实现不同,电源地电阻可能发生较大变化(电源地被Macro切割等),范围有些太粗略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范围是基于基本的IR drop保障,同时也是考虑比较worst场景,是FC里一个比较保守的经验,可以参考的。 ...

您可以测量一下芯片中STD单元的Vdd/VSs pin到Clamp的电阻是多少,电阻值真的很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可以测量一下芯片中STD单元的Vdd/VSs pin到Clamp的电阻是多少,电阻值真的很大

...

不应该很大,std 数字区域的 电地 routing mesh最强的。很大的IRDrop 数字function也过不去的

楼主(2025-02-19):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很大,std 数字区域的 电地 routing mesh最强的。很大的IRDrop 数字function也过不去的
...

routing mesh整体很强大(主要是依靠高层金属),但是具体到某个STD单元(M1/M2供电),你可以仿真一下STD单元到Bump的电阻很大(远大于1欧姆),因为单个STD单元的功耗很小,电流很小,IR Drop不一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