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路相应时间和带宽之间的关系

楼主(2023-11-04):
一般大家都认为一个闭环系统的 带宽越大,那么其响应时间也就越快。
那么请教大家,这个闭环系统的带宽,指的是 -3dB带宽还是 GBW带宽?

我个人觉得是 -3dB带宽,假设一阶 step响应,Vout = Vin *(1-e^(-t/tao))。这个tao肯定是-3dB带宽。跟GBW关系不大

但是我们做LDO之类,经常米勒补偿,导致主极点/-3dB带宽,在几Hz处。
为了加快负载瞬态响应,大家都说提高环路的GBW就好了。

可是按照上面的分析,闭环系统响应时间,明明只和其-3dB带宽有关系,跟GBW没关系啊
想了很久,没想明白...  希望大家赐教

网友A:
我理解的是tao指的是闭环幅频曲线的-3dB带宽,也就是开环的GBW,(在beta等于1的时候)

网友B:
和另外一个你发的帖子类似, 你需要理解什么是DC, 低频,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是tao指的是闭环幅频曲线的-3dB带宽,也就是开环的GBW,(在beta等于1的时候) ...

是的 一阶系统,开环的GBW = 闭环的-3dB。
现在我困惑的是,闭环系统,输入的阶跃响应 Vout为 A_DC_gain*(1-e^(-t/tao))。 似乎决定这个输出的只与DC_Gain和闭环3dB带宽有关,而与闭环的GBW无关

这是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另外一个你发的帖子类似, 你需要理解什么是DC, 低频,高频

假设对于LDO 闭环系统。负载发生跳变,step time=1us。等价于环路在1MHz 频率处有扰动。

您的意思是我关注这个1MHz处的Gain就好,关注DC_Gain没有意义。
此时希望环路在1MHz处的Gain大好,也就是GBW做大一点好,此时环路对于 在1MHz处的扰动 响应快?

而我们用阶跃响应去 衡量环路的影响速度,看上去只与环路的DC Gain和3dB带宽有关。与GBW无关。
原因是:输入阶跃响应 u(t)的傅里叶变换 为 1/jw,它近似等价为 输入有很多频率成分,然后看其输出响应,而不只是1MHz,所以算出来与GBW无关?

网友B:
假设对于LDO 闭环系统。负载发生跳变,step time=1us。等价于环路在1MHz 频率处有扰动: no, you will have much more than that to take care of, not only 1M. if you have a sine wave, then you are right.

again, please check the frequency components in a step, then you will understand why not only DC gain or -3dB BW is importa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对于LDO 闭环系统。负载发生跳变,step time=1us。等价于环路在1MHz 频率处有扰动: no, you will have  ...

again, please check the frequency components in a step, then you will understand why not only DC gain or -3dB BW is important.

确认了,unit step 包含了很多频率成分(接近DC处最多)。 但是由这个step输入,推导出的step response输出,就是只取决于 DC gain & -3dB带宽(控制理论书上写的)
Vout = A*Vin(1-e^(-t/tao))

阶跃响应的 Fourier变换

阶跃响应的 Fourier变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一阶系统,开环的GBW = 闭环的-3dB。
现在我困惑的是,闭环系统,输入的阶跃响应 Vout为 A_DC_gain* ...

开环的GBW近似等于闭环的-3dB带宽(公式推导计算的结论也是如此),这也是通常计算开环GBW就可以代替计算闭环-3dB来评估闭环系统性能的原因(通过公式去计算闭环带宽很麻烦);但是闭环并没有GBW的概念,这也许是你困惑的原因,需要把概念搞清楚。

网友:
你要搞清楚你所分析的闭环特性是什么,你求的那些个公式也好还是stb仿真也好,都是βAopen,也就是开环情况下的环路响应,这个环路响应的GBW对应的就是闭环下的3dB带宽,所以你在分析仿真环路特性的时候把GBW做到满足指标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
哎 不想说什么了。 如果你一直把这个系统当线性的,一阶的,那么你就会被这个公式困住!

网友C(2024-04-01):
楼主弄懂了吗求交流?我的理解是:系统的响应速度看的应该是环路的-3dB带宽,但是闭环时(尤其是反馈系数为1时),环路的-3dB带宽就是开环的GBW,一个系统需要对不同频率复合而成的信号进行处理,倘若有一个1us的阶跃信号,则闭环增益的-3dB处的频率要大于1MHz才能很好的响应,ldo的反馈系数通常不为1,因此此ldo的GBW要大于1MHZ。所以我猜大家说的提高GBW就能提高速度,是因为GBW提高了,通常环路增益的-3dB带宽也会提高,速度也就提高了,但我认为如果学术的看待这个问题,则不能用GBW来看此电路是否能够满足对信号的响应,但模拟电路设计是一个比较依靠经验的工作,因此老工程师们可能看到一个相应的电路响应指标就能提出大概的GBW来,你保证自己设计的GBW大于此值就ok

网友(2024-10-25):
引用 网友C:
楼主弄懂了吗求交流?我的理解是:系统的响应速度看的应该是环路的-3dB带宽,但是闭环时(尤其是反馈系数为 ...

你仔细想一下 环路-3db带宽是不是就是开环的-3db带宽,是这样的:要看闭环增益传输函数的-3db带宽也就是环路单位增益单宽,也就是开环增益带宽乘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