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设计的preamp增益和带宽取舍

楼主(2023-11-04):
我们在做ADC比较的设计时,经常会在动态比较器前加一个preamp来 加快速度/抑制动态比较器的噪声。

设计时经常会遇到一个情景,就是preamp的开环Gain和f_-3dB带宽相互折中
即把Gain增大一倍,-3dB带宽就会相应减小一倍。增大哪个对速度更有性价比呢?比较在意速度。

我自己觉得优先 增大Gain更有性价比,
因为放大1mV的输入信号,增益从1倍变成2倍,输出 实打实的就会增大2倍,
但是把-3dB带宽增大一倍,按照一阶响应建立,从1tao变到2tao,输出建立完成度 只是从63%到86%。

仿真上却是相反的,增大增益对ADC没改善,增大带宽却有很大的改善。
理论上无法解释。

网友:
你增大的增益是dc吧? 如果是,那么没有用处。而增加3db带宽,对帮助最后的建立是有用的。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A:
比较器的preamp工作在开路下,增加其直流增益,对输出的动态响应和建立时间没作用,反而增加带宽,可以减小建立时间,如果amp用在闭环下,增加增益可以减小运放的增益误差等,

网友B:
没有问题啊:
    加快速度 <-- 增大带宽
    抑制动态比较器的噪声 <-- 增大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的preamp工作在开路下,增加其直流增益,对输出的动态响应和建立时间没作用,反而增加带宽,可以减小 ...

如果preamp后面的动态比较器,其工作频率在虚线a、b处,为什么没有作用?红色的(大Gain、小3dB带宽)明显比蓝色(小Gain、大3dB带宽)更好。动态比较器的工作频率在c处,理论上红色和蓝色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  在增益和-3dB带宽存在折中时,要加快整个preamp+动态比较器的速度,优先提高preamp的Gain更有性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啊:
    加快速度

速度不仅和带宽有关系,也和工作频率处 对应的增益有关系啊,增益越大,能把差值输入信号放大的更多,送给后面的动态比较器。

网友:
1、Allen第八章讲,动态比较器的传输延迟时间与输入Vi负相关,输入越大,传输延迟时间越小。
2、这里有3个频率,一个是信号带宽fsig,第二个是预放大带宽fp1,第三个是动态比较器的时钟频率fs。很显然,时钟频率fs必须大于等于信号带宽fsig的两倍,而预放大器的带宽fp1需要大于信号带宽fsig。动态比较器的输入vi=Av/sqrt(1+fs^2/fp1^2)*Vsig≈Av*fp1/fs=GBW/fs。也就是说,在fp1大于信号带宽以后,应该增加预放大器的GBW,而不是保持GBW不变!

楼主:
引用 楼主:
速度不仅和带宽有关系,也和工作频率处 对应的增益有关系啊,增益越大,能把差值输入信号放大的更多,送给 ...

1.是的

2.场景是异步SAR ADC。显然动态比较器的fs >> fsig。现在是想提高整个“preamp+动态比较器”的速度。对于preamp而言,

按您的分析是 preamp的GBW对速度影响最重要。
现在问题是 GBW固定了(功耗限制),preamp是"大DC_ gain,小3dB带宽"好,还是“小DC_gain,大3dB带宽好”。我认为是前者,楼上都认为是后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preamp后面的动态比较器,其工作频率在虚线a、b处,为什么没有作用?红色的(大Gain、小3dB带宽)明显 ...

你这个图感觉是和典型运放开环和闭环时的增益频率图,  红线是开环增益频率响应图,蓝线是加了负反馈后的闭环增益频率响应图,所以我想问你一直在开路条件下,怎么获得这样的频率响应结果,增大带宽的目的是放大器能在更高频率处也有一定的增益和放大功能,所以说你提高DC增益减小-3dB 带宽,和减小增益增加-3dB带宽这两个事情是否就是刚好是对立的,按照你画的,那么这个增加DC增益减小-3dB带宽的红线的每一频率处的增益大于等于蓝色的线的情况。这在开路工作模式下,是这样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感觉是和典型运放开环和闭环时的增益频率图,  红线是开环增益频率响应图,蓝线是加了负反馈后的 ...

有点类似。
preamp的结构是 输入对管+负载电阻(两级这种结构级联成preamp)
Gain = gm*(ro// R),f_-3dB = 1/(R*Cp)
把电阻增大,会使得Gain 增大,-3dB带宽减小。 电阻减小反之。
这就造成了 开环的preamp Gain和 -3dB带宽的折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点类似。
preamp的结构是 输入对管+负载电阻(两级这种结构级联成preamp)
Gain = gm*(ro// R),f_-3d ...

通过增加W/L来提高gm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增加W/L来提高gm呢?

ztstg,W/L不能增大,ADC的SNDR要求了preamp的输入对管寄生。

主题是在Gm不变的情况下,是用大R还是小R,也就是大Gain 小-3dB带宽  VS 小Gain 大3dB带宽
哪个对”preamp+动态比较器“ 速度好  这是我的问题,大家似乎都没能get到。。。。。。。

网友(2024-04-29):
想请问一下,一般时钟预放大该怎么其增益呢

网友(2024-10-23):
引用 楼主:
ztstg,W/L不能增大,ADC的SNDR要求了preamp的输入对管寄生。

主题是在Gm不变的情况下,是用大R还是小R ...

我个人比较同意楼主的观点

Pre-Amp是不是应该更关注增益=1时的BW,而不是-3dB带宽?
借用楼主给的图,红色曲线在中低频优于蓝色曲线,在高频和蓝色曲线相同,那能给后级比较器提供的Vin就会更大,更利于比较
楼主说【仿真上却是相反的,增大增益对ADC没改善,增大带宽却有很大的改善】,指的是【减小电阻,-3dB带宽变大,ADC有所改善】么?
会不会是因为,Pre-Amp的增益已经足够了,增大/减小电阻对增益的影响可忽略,但是电阻减小,KickBack噪声变小,所以有改善

网友(2025-04-15):
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

D:\Desktop\1

网友:
楼主仿真出来和分析相反的情况,猜测是不是由于采用的preamp是电阻负载,改变电阻的同时也改变了这一点的共模电平。增益增大的同时,伴随共模点的降低,导致后级动态latch的gm减小,时间增大,所以表现出增益较大时,时间并没有加速。

网友:
pre-amp+latch比较器的比较时间由两部分构成,预放大的时间+latch的时间,预放大级的增益越大,latch需要的时间越小。楼主预放大的结构应该是MOS管+漏端电阻,通过增大电阻值,从而提高增益,减小latch需要的时间,但预放大级的时间却增加了,整体的比较器速度可能没变化;如果是减小电阻,增益降低,带宽增加,那么latch的速度减慢,预放大级的速度加快,整体速度也可能加快;这得详细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