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版图drc的问题

楼主(2023-11-05):
求助,为什么drc  show all什么都没有啊

网友:
前面的没保存吗?

网友A:
跑其他的cell有结果吗?

网友:
有些没错就空的

网友:
有的天线效应DRC就是这样的,表示没天线效应

网友B:
上面的回复大体是认为可能你的DRC结果是通过的,如果你认为不稳妥,可以在layout中画个metal,让metal出现面积不足或者夹角等问题的error,再运行drc看是不是报出了这个错。反向来证明一下其他是pass的

网友C:
自己找块空的区域画俩m1,间距搞成低于最小间距,跑一遍看看是否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找块空的区域画俩m1,间距搞成低于最小间距,跑一遍看看是否报错

把两个电容叠着放了,跑出来还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回复大体是认为可能你的DRC结果是通过的,如果你认为不稳妥,可以在layout中画个metal,让metal出现 ...

应该是有错误的,两个电容叠着放,还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其他的cell有结果吗?

都没有,都是这样空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有错误的,两个电容叠着放,还是这样的

首先你可以看看drc选项里的input,第一个看看run选项,一般来说选DRC(flat),第二个看看选的图是不是你要验证的图,检查一下,把export from layout viewer勾上,右边有个小图案,点开选择你当前要跑的图,再试一下

网友:
在验证文件中加 DRC KEEP EMPTY YES 这句就可以显示正确的结果在results报告里

网友:
验证文件里加 DRC KEEP EMPTY YES 这句话就可以了

网友(2023-12-06):
遇到过,项目环境问题,关掉report,start RVE,(重新打开最近的R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