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论文上说明了输出是1V,但是有一张后仿的图片却出现了0.8V的输出

楼主(2023-11-05):
最近在看关于LDO的论文,在TCAS1上看到一篇LDO的论文,论文当中有提及输出是1V,但是一张后仿的图片却有输出为0.8V的结果,觉得很疑惑。

论文的名字是   A_0.9-_spl_mu_A_Quiescent_Current_Output-Capacitorless_LDO_Regulator_With_Adaptive_Power_Transistors_in_65-nm_CMOS
以下是论文中关于电压输出电压的提及,以及那个有疑惑的照片。

有疑惑的照片

有疑惑的照片

关于输出电压说明的照片

关于输出电压说明的照片

网友:
造假失败!!!一大把的数据造假论文

网友A:
光看这张图并没有问题,ldo大部分是带电压档位的,而图上此时你的输入电压已经降到了1v,此时输出不太可能还选择1v的输出,而选择了低电压输出,看图此时环路依然是钳位状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看这张图并没有问题,ldo大部分是带电压档位的,而图上此时你的输入电压已经降到了1v,此时输出不太可能 ...

正解

网友B:
只能说不够严谨,不至于牵扯到造假,line regulation需要Vdd从1.2V降低1V,因此输出电压是没办法工作在1V的,文章中就将输出电压也降低到了0.8V;
不知道是芯片operation condition的限制还是测试环境的限制,文章没有将vdd从1.4V降低1.2V,同时Vout=1V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不够严谨,不至于牵扯到造假,line regulation需要Vdd从1.2V降低1V,因此输出电压是没办法工作在1V的 ...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