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共源级放大器的输入电阻怎么求啊

楼主(2023-11-05):
这电路的输入电阻怎么求啊

网友A:
直流输入阻抗 无限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输入阻抗 无限大

那小信号下的输入电阻呢

网友B:
Cgd Miller等效+Cgs  这两个电容并联,再与电阻Rs串联

网友:
画小信号模型,在输入端加入电压源,其他端作为小信号地,然后计算输入电压和输入电流的比值就可以算出来了呀

网友:
先用密勒等效,再用戴维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gd Miller等效+Cgs  这两个电容并联,再与电阻Rs串联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