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中版图编辑时鼠标高亮显示能否修改

楼主(2023-11-05):
鼠标移动到哪个图形,那个图形的高亮和它的线型能改不?那个虚线太粗了,感觉很粗糙

楼主:
线型太粗了,给人一种很虚假的感觉

楼主:
还有gate层的颜色和填充都是锁定不能改动了
其他层ok,头一次遇到这中情况

网友A:
那家的工艺,有这么坑人?

网友:
一般所有的图形高亮或者线条什么的都在你的layer列表里面,要修改的话你要找到对应的layer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家的工艺,有这么坑人?

支持一下国产,小问题不用太批评,
这个纯属技术问题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