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高压器件pl5iso_4t在lvs中出现报错问题

楼主(2023-11-06):
根据电路图,在layout版图中,我将pl5iso_4t这三个器件合并在一起,并取消了他们各自的环,在他们的外层围了hvnw ring和最外层的hvpw ring。DRC验证没有问题,但是在lvs验证时报错了,一个是WARNING:  Stamping conflict in SCONNECT - Multiple source nets stamp one target net.
          Use LVS REPORT OPTION S or LVS SOFTCHK statement to obtain detailed information.
另一个是softchk datebase。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吗

网友A:
最外围那ring接了吗?看着没有net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外围那ring接了吗?看着没有netname

是接高电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接高电位吗

四端器件应该可以不用外面的HVPW,你删掉看看有没有drc错

网友:
不是该围isoring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端器件应该可以不用外面的HVPW,你删掉看看有没有drc错

问题找到了,我没有围nwell ring就围了hvnw ring和hvpw 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