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内部静态工作点如何调整

楼主(2023-11-06):
想问问大家,运放调整静态工作点怎么调整呢?现在学习一款混合型运放,在调整静态工作点时就没有办法。之前一直在开环零输入状态下调整,好不容易调出来静态工作点开环下10uV左右,失调10p左右,但是特别不稳定,有个JFET管W变1um以内都可能影响很大。后来仔细看了论坛那篇“开环思考闭环仿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应该在闭环单位增益工作状态下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正常工作,但是一开环很多管子都处于不正常状态。所以现在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1.闭环仿真设置静态直流点的话,需不需要考虑开环零输入下管子的工作状态或者输出电压?因为按闭环失调电压为10pV状态下,假设运放开环增益146dB(2*10^7),开环运放放大后输出电压也应该才2uV,但是实际上完全不工作了。
2.对于运放的几级,是如何确定电流比例大小的?按照我所知的内容,这个电路多集电极面积应该是4:4:3,但是我的实测4:1:3才有可能实现,而且总电流才3mA,数据手册给了5mA。请教各位大佬,电路图附上。
电路测试是在开环状态下,此时闭环状态下失调电压为60uV

原始电路图

原始电路图

开环直流测试

开环直流测试

网友A:
开环dc 先调整对,输出的vcm 可以用vdc 代替 先挂着,你先确保每一路current pmos/nmos 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环dc 先调整对,输出的vcm 可以用vdc 代替 先挂着,你先确保每一路current pmos/nmos 是对的 ...

你好,请问输出的Vcm用vdc代替,先挂着什么意思呢?整个电路只有PJFET,每一路电流我也不确定应该是多少,只能随机在那按比例看能不能成功。

网友B:
你这个是用的哪家的工艺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用的哪家的工艺做的?

你好,渝芯的WX40工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输出的Vcm用vdc代替,先挂着什么意思呢?整个电路只有PJFET,每一路电流我也不确定应该是多少 ...

analogLib 里面的vdc 器件 ,设置一个你需要的DC 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alogLib 里面的vdc 器件 ,设置一个你需要的DC 值

在输出端嘛?还是输入端。现在开环测试电路图是零输入。您的意思是说我运放确定静态工作点在开环下调整电路直到开环下所有管子正常工作嘛?

网友A:
输出可以放一个 输入也可以放 当作Input vcm 来bia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可以放一个 输入也可以放 当作Input vcm 来bias

好的,非常感谢。我试试继续调整电路。按照这个情况,如何电路静态工作点正常的话输出应该是0左右,输出电流也应该接近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