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差分对我用的蛇形走线连接G端,我师父说速度太慢了,让我改成后图那样,为什么

楼主(2023-11-06):
求助

网友:
图没发出来

楼主:
我画的1,我师父让我改,他演示的4,我想省点事改成3

网友A:
我也不明白为啥这么画 我认为1不会很慢吧

网友B:
这不是脱裤子放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脱裤子放p?

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明白为啥这么画 我认为1不会很慢吧

不敢问我师傅,问了其他大佬,说是后面两种连接方式层次是相同的,12层次不同,寄生不同,影响匹配

网友:
1和2的gate连线分别为m2和m3,寄生电阻明显不匹配

网友:
延长mos的栅极,用M1连。这样误差小

网友C:
肯定选1或2啊,但层次得换个连接方式走蛇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选1或2啊,但层次得换个连接方式走蛇形

可以麻烦简单的画一下吗

网友D:
冒昧的问一下    你师傅是layout还是schematic      工作年限是多少

网友:
俺们都是用一链接,为了一致性,每个栅极都用一样的孔。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敢问我师傅,问了其他大佬,说是后面两种连接方式层次是相同的,12层次不同,寄生不同,影响匹配
...

但是我感觉如果在乎这点匹配,是不是考虑增加管子数量更合适,毕竟工艺本身带来的偏差应该会比这一点线要大,况且进线说不好也不知从哪里拐进来的

网友:
小工艺不能拐弯的话,就直的跳线画

网友F:
这样走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走也可以吧

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走也可以吧

看起来匹配性不够,管子不是同时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但是我感觉如果在乎这点匹配,是不是考虑增加管子数量更合适,毕竟工艺本身带来的偏差应该会比这一点线要 ...

跟版图大佬讨论了,m=2改成m=4,匹配性就很好解决了,但是我老板,也就是电路,他画的就是m=2,我私聊我老板,他也还没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冒昧的问一下    你师傅是layout还是schematic      工作年限是多少

我师父是版图入行的,现在也做电路,也做工艺相关的工作,国防科大硕,从版图算十几年经验了

网友G:
楼主说速度太慢指的是什么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说速度太慢指的是什么速度?

我也想不明白,我跟版图交流群的一些工程师讨论了,应该不是速度问题,是匹配性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跟版图大佬讨论了,m=2改成m=4,匹配性就很好解决了,但是我老板,也就是电路,他画的就是m=2,我私聊我老 ...

这是设计能干出来的事?他说这个要求高的话就不会只用2个管子,然后要版图画好,这不纯纯nt?

网友I:
很多时候匹配不能一概而论,要综合来看。比如设计的要求,工作频率和工艺制程等等。

假如频率不是太高的情况下,设计的差分对M=2,多数匹配要求没那么高,一般来说就AABB这么摆,差别也不是很大,DUMMY的重要性比摆放更重要。

在匹配要求比较高的情况下,M的数量肯定不会是2,至少是4或者更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师父是版图入行的,现在也做电路,也做工艺相关的工作,国防科大硕,从版图算十几年经验了
...

那不应该啊       我不是很理解不够快而不选择图1而使用图4的理由    希望当你了解清楚后能够分享一下根本原因是什么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画的1,我师父让我改,他演示的4,我想省点事改成3

请问你师父多大年纪?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画的1,我师父让我改,他演示的4,我想省点事改成3

我们如果像4那么画,绝对会被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多时候匹配不能一概而论,要综合来看。比如设计的要求,工作频率和工艺制程等等。

假如频率不是太高的情 ...

我们做高速usb收发芯片的,10G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不应该啊       我不是很理解不够快而不选择图1而使用图4的理由    希望当你了解清楚后能够分享一下根 ...

可能是说不一样快?我听岔了?跟交流群的人讨论了下,说连线层次不同,寄生就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你师父多大年纪?

40+年纪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们如果像4那么画,绝对会被说的

可能他只是演示下G端走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设计能干出来的事?他说这个要求高的话就不会只用2个管子,然后要版图画好,这不纯纯nt?
...

不清楚,设计电路的是我老板,可能我师父不想说他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们做高速usb收发芯片的,10G频率

如果是频率比较高的设计,比起摆放,更需要考虑的是EM和IR-Drop。

关键信号需要用top-metal来连线,让电阻尽可能小,然后再考虑匹配。

网友:
你师父年纪也不大啊,为啥画的这么保守?

网友:
吃瓜吃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走也可以吧

这个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频率比较高的设计,比起摆放,更需要考虑的是EM和IR-Drop。

关键信号需要用top-metal来连线,让电 ...

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画的1,我师父让我改,他演示的4,我想省点事改成3

速度有這麼快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画的1,我师父让我改,他演示的4,我想省点事改成3

4才慢吧

网友:
在不增加器件个数的情况下,4并不好,metal2至少要两边拉齐,且metal1周边环境不一致。你的3实际上类似于16楼的变种(把走线这一坨拉回到器件之间就是他那种了),我认为是很好的画法。至于楼下说启动时间不一致的,可以把metal2在器件中间出来,碰到meatl1有最小符合drc的拐角拐一下,能够弥补这个问题。

网友(2023-12-06):
管子增加,12连线直接横向复制过去,也是匹配的,A与B的层次就会一样

网友L:
我们现在用的2 但是链接栅极还是用1 中间走2 打孔

楼主(2024-07-19):
引用 网友L:
我们现在用的2 但是链接栅极还是用1 中间走2 打孔

没听懂,有图示吗

网友M:
匹配就是相对来说每根管子越分散越好
要想高匹配基础8根管子肯定好很多(为减小LOD二级效应,用ABBA/BAAB,把width拆半组成八根管子,也不影响lvs),而且八根的话金属二三各自要走两根,也可以保证匹配管在走线层次上的寄生一致(图中是三根的,ABAB/BABA,其实差了点,但是后仿没啥问题)。而且如果尺寸足够小,即使是对管,单层abab加好dummy也是可以的
4的画法我的前辈说是减小走线寄生。图中poly上走了M2,按照4的画法,输入输出全要拉在guardring外面并且用VDD做隔离,让每根线都不与core管poly产生寄生,每根core管都尽可能减小寄生偏差,对对管的输入输出精度影响最小

网友(点评):
OD放在一起会不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M:
匹配就是相对来说每根管子越分散越好
要想高匹配基础8根管子肯定好很多(为减小LOD二级效应,用ABBA/BAAB, ...

这种方式好像叫做蛇形或S形?      好处是1.避免天线效应 2.保证每个管子环境一致,寄生相同,提高了匹配度是吗?

网友:
我做外包的,画了快10年了,工艺节点从0.5到12nm,一直都是1 2的画法,还没试过4的画法。可能你师傅更在意这两个gate的寄生的一致性

网友:
高频不应该是以减少交叉为要求吗,要么选1,要么就是上面AA,下面BB,这样,没有交叉走线。看了一些评论,好像都是以单纯模拟匹配来做的,现在做的射频高频是这么要求的

网友(2024-11-22):
楼主弄明白了吗,在只有四个管子的情况下,感觉4除了接线环境一致外好像也没啥优点,而且线也比1长。重叠的部分比1也多很多,这样真的会有更好的性能吗?

网友(2024-12-25):
肯定选1 2相对于1寄生会大些 3和4不行

网友:
他可能是觉得画1这种线画的慢

网友:
别听他瞎胡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