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批量 finsime hspice 仿真

楼主(2023-11-06):
相同电路,在不同corner 仿真的时候,或者fullchip pattern 仿真的时候时间太长

注意到每次都会读netlist 产生一个静态平衡点的ic0 文件,这个每次都是一样的
有没有什么办法,在批量仿真的时候,之产生一次ic0,后面的仿真可以直接读取这个ic0 文件?

楼主:
uic 是啥?能否详细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uic 是啥?能否详细点

比如
.tran 1n 1u uic

.inc '******.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
.tran 1n 1u uic

非常 感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