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阻提参后的阻值

楼主(2023-11-06):
最近在提单个poly电阻和diff电阻时,发现不管是pex还是QRC提出来的阻值都会偏大,并且和串联电阻个数有关。比如poly64个串联电阻,提参出来的阻值在25℃下会多个800Ω,并且这个presistor是理想的温度系数为0。请问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接触孔有电阻 而且电阻很大 电阻多了正常哈 自己算的时候可以把孔电阻也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孔有电阻 而且电阻很大 电阻多了正常哈 自己算的时候可以把孔电阻也加上 ...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