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激励源

楼主(2023-11-06):
请问一下我想用hspice写一个分段的瞬态源,第一段时间为0,第二段时间是一个dc值,第三段时间在这个dc值的基础上加一个正弦信号,请问我应该怎么写啊?

网友:
可以考虑用两个电压源串联。一个是pwl,用来设置不同时间段的DC值;另一个是带delay的正弦信号,DC值为0,delay到第二段时间才产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