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短路限流问题

楼主(2023-11-06):
请问LDO直接短路和带载1欧姆短路有什么区别?目前芯片做出来5.5V下测试,直接对地短路,芯片会烧毁,而负载接1欧姆时,芯片不会烧毁,请问区别点在哪?

网友:
过流和短路的区别

网友:
检查限流多少
检查寄生BJT等
检查OV BV
VDD 配合VDD大小变化检查

网友A:
短路到地也能限流应该是必须要达成的吧,这时候芯片烧毁了说明你的ocp在短路到地的时候无法限流,电流值把它冲爆了,而负载接一欧姆到地它终归有个聊胜于无的限流作用,尽管这个电阻值很小,但终归电阻上的电流值不会是无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到地也能限流应该是必须要达成的吧,这时候芯片烧毁了说明你的ocp在短路到地的时候无法限流,电流值把 ...

芯片一开始是触发限流功能的,随即触发OTP,但是过一会儿会限不住烧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一开始是触发限流功能的,随即触发OTP,但是过一会儿会限不住烧毁。
...

我看了下图,您这是vout不变,lout变的折回式限流吗,我有在论坛里看过折回式限流如果和负载电流曲线有交点的话可能会触发latch up,你在论坛里搜一下,应该是有这个帖子的,当然也不一定是这个问题,我们用的限流都是很粗糙的lout不变,vout降低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下图,您这是vout不变,lout变的折回式限流吗,我有在论坛里看过折回式限流如果和负载电流曲线有交 ...

不是折返式限流,是固定限流,图是用负载机拉电流测试短路限流,短路时VOUT基本被拉为零,触发热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