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时,set_multi_scenario_license_limit报错未知命令

楼主(2023-11-06):
求助,贴图如下:

请问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

楼主:
顶,新人求助。

网友A:
只有set_license_limit,可能我的版本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set_license_limit,可能我的版本比较低

应该是版本问题,我这边是能manual出来的

网友:
synopsys的很多工具都有共同的问题,有的命令没有manual,有的有manual,但是没有命令。稍微好一点的,会在manual里面标注obsole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