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合肥晶合110nm工艺DRC问题

楼主(2023-11-06):
各位大佬,请教一个问题,合肥晶合.110工艺的这个drc怎么解决啊,由电阻产生的问题。

网友A:
加ring了吗?如果有的话可以把电阻变小或者减少根数再跑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ring了吗?如果有的话可以把电阻变小或者减少根数再跑一下试试

环吗,有的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环吗,有的          我试试

不行,还是有,看他设计规则好像是要加什么层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问题就在不知道加什么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司专门做晶合的量产服务的  有兴趣可以加我Wechat(hleove)phone(14775180119)   我这边可以请我司工 ...

暂时没有量产需求可以帮忙解决这个DRC问题不

网友C:
把那个器件单独领出来跑,看有没有问题,有的话应该就是尺寸取得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那个器件单独领出来跑,看有没有问题,有的话应该就是尺寸取得不好

是的  原因是电阻尺寸大于规则限制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PDK  71页  有相关介绍

非常感谢

网友D:
1F是什么层次?  从已有的信息,我判断是1F 就是active  area.   那这个就是 density问题,需要拉开resistot间距,然后插入1F dummy

楼主:
引用 网友D:
1F是什么层次?  从已有的信息,我判断是1F 就是active  area.   那这个就是 density问题,需要拉开resistot间 ...

是的  基本上就是这样

网友:
解决了吗这个问题,意思是报的那个区域没有衬底接触吗,把电阻拉开插环就行吧

网友:
管子w太宽了 把fingger 打得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