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超级难做的LDO,请求高手帮忙理解一下。

楼主(2023-11-06):
问题是这样的,普通的LDO直接就是对输出Vout,用反馈电阻进行分压,产生负反馈,使其稳定在需要的值。
目前我使用的结构不太一样,这个电路有三个通路,分别要实现sinking和sourcing的大电流,以及空载,同时此LDO要求任意负载电容。
目前做了一个版本出来,发现电路的波形中出现了共轭极点,且出现在了GBW附近,导致电路系统极不稳定!求大神帮忙理解,谢谢!
补充:EA是一个gain-boost 的单级运放。

网友A:
本质上就是M1和MPSS/MNSS组成FVF和Super Source follower,中间那一坨只为产生一个bias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质上就是M1和MPSS/MNSS组成FVF和Super Source follower,中间那一坨只为产生一个bias电压? ...

中间的运放Vn是由一个二极管偏压决定的。中间的电流是由另一部分的偏置构成的,文献说是为了追踪温度对mos管以及电阻带来的工艺变化。

网友B:
有原文献发出来看看吗,光看个图看不出来你的问题在哪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原文献发出来看看吗,光看个图看不出来你的问题在哪里呀

第一个文献为这个结构的专利,但是说的不是很清楚,第二个文献中间关于OPA的部分,对于这个结构也只是说了一下是单极点系统。我个人写了一个问题问题分析文档,如果你方便的话,我想发您看看,还请大神指点1.2.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文献为这个结构的专利,但是说的不是很清楚,第二个文献中间关于OPA的部分,对于这个结构也只是说 ...

不不不,我水平指点不了大佬你,粗略看了下专利,其大致就是个fvf结构,最近也在做fvf,fvf的环路增益和极点都比较固定,如果你想要全负载范围内稳定应该是要补偿的,而且它主要作为capless使用,你想要它任意负载电容都稳定的capfree要怎么实现呢,毕竟当你考虑轻载和重载和10p与1u的负载电容后,输出极点可能会上下偏10M,这时候想要稳定那就要求内部极点推到这之外,应该挺难实现的吧。

网友C:
ssf+fvf 的结构,  EA的电源直接由vout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不不,我水平指点不了大佬你,粗略看了下专利,其大致就是个fvf结构,最近也在做fvf,fvf的环路增益和 ...

是的,这个相当于是三条通路,空载,sourcing以及sinking都要满足任意负载,这个EA处的主极点还是由gain-boost的输出电阻组成的,这个gain-boost的增益可以到达120dB,其实此gain-Boost的带宽已经处在低频处了,很难推到高频处。所以说这个LDO难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ssf+fvf 的结构,  EA的电源直接由vout给吗

SSF是指sinking通路,FVF是指sourcing通路嘛,我这个Vout是直接反馈给了EA。

网友C:
引用 楼主:
SSF是指sinking通路,FVF是指sourcing通路嘛,我这个Vout是直接反馈给了EA。

不是,你这个上拉通路和下拉通路是你的输出级push-pull结构,总体是为了提升瞬态响应  电容范围具体是多少啊  主极点应该在内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你这个上拉通路和下拉通路是你的输出级push-pull结构,总体是为了提升瞬态响应  电容范围具体是多 ...

作为一个fvf,如果您主极点放内部,当空载且负载电容是大电容的时候两个低频极点GBW得多低呀,那完全没有必要选择fvf结构吧,理想状态下还是得把内部节点的极点推到高频,把主极点放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你这个上拉通路和下拉通路是你的输出级push-pull结构,总体是为了提升瞬态响应  电容范围具体是多 ...

电容负载范围要求是任意负载电容,我这边想给他做到10uF以上,目前做的版本,主极点在我的EA的输出端,再想请教一下,我一直以为是两条通路对应两个结构,那您说的SSF加FVF是指什么呢。

网友D:
学习一下,不理解,为什么要提这种需求,也没看懂电路。sinking和sourcing都有大电流,那应该片外接大电容,怎么会任意负载电容。而且为什么EA需要120dB这么高增益,是有其它需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容负载范围要求是任意负载电容,我这边想给他做到10uF以上,目前做的版本,主极点在我的EA的输出端,再 ...

不要客气,我就是看到了想和你探讨学习一下而已。
一咋看和我之前看到的结构相似1-1,但不是一样的,中间那个M2 M5是不是也可以看成电流源,然后中间那个结构是电平移位的作用,给MPss提供控制信号。
你的输出是再接回vfb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一下,不理解,为什么要提这种需求,也没看懂电路。sinking和sourcing都有大电流,那应该片外接大电容 ...

sinking 与sourcing 需要能够输出10mA的电流,并且能在任意负载电容下稳定,EA是用了gain-boost,一个单极点op,做这么高是因为要实现10ppm/mA以内的负载调整率,且实现万分之一的精度,如果要在PVT下把这些条件都满足,EA的开环开环增益至少得100dB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客气,我就是看到了想和你探讨学习一下而已。
一咋看和我之前看到的结构相似1-1,但不是一样的,中间 ...

是的M2,M5可以看作是电流源,中间的那部分确实是电位平移,M4相当于是一个开关,控制MPSS大电流时导通的。输出接反馈电阻,接回EA的VN端。

网友E:
这个输出电压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输出电压是怎么计算的?

Vout=(1+R1/R2)VREF 在这里被我省略了,vref=VP=1.2V

网友(2024-07-11):
引用 网友C:
不要客气,我就是看到了想和你探讨学习一下而已。
一咋看和我之前看到的结构相似1-1,但不是一样的,中间 ...

你好,请问1-1这个图的文献有没有,能发一下文献名吗

网友F(2025-04-16):
不知道楼主后面这个LDO做成功没有,负载电容的变化可以做到多少呀

楼主(2025-05-30):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楼主后面这个LDO做成功没有,负载电容的变化可以做到多少呀

成了,做了一个MPW验证过了

楼主:
成了,做了一版mpw验证了,any cap load 功能ok

网友:
请问,方不方便贴一个大概的电路架构,以及负载电容的范围,任意负载电容,想了解一下这个输出端的极点是一直处于次极点的位置吗?

网友:
负载电容是否有下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