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功耗设计中如何保证这种问题

楼主(2023-11-06):
大概示意图如下:

有3个power domain,PD1,PD2,PD3,其中PD1和PD3是always on的,PD2是会shut down的domain,
信号a从PD1传输至PD2再传输至PD3,要求保证信号a在shut down domain内部不断电

请问各位这种情况该如何保证呢

网友A:
用always on buffer,或者修改low power方案,不要从PD2穿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lways on buffer,或者修改low power方案,不要从PD2穿过

方案不能改的,如果要用always on buffer,是怎么使用呢

网友B:
写好power plan不管是用UPF还是CPF,工具不会insert buf的。
但是check timing时候可能transition会过不去。这个时候只能插always on buf了。
但是真不建议用这个always on buf,因为power grid会很麻烦,需要将always on 的power连进来。

网友C:
PD2是有逻辑还是纯驱动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D2是有逻辑还是纯驱动路径?

有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好power plan不管是用UPF还是CPF,工具不会insert buf的。
但是check timing时候可能transition会过不去 ...

你好,transition不过去该如何理解呢,可以指点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lways on buffer,或者修改low power方案,不要从PD2穿过

你好,always on buffer是在upf文件中插入吗?还是在综合时插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