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怎么将数字输出用VerilogA建模,在virtuoso里仿真

楼主(2023-11-06):
小弟最近在做Sigma Delta DAC,设计后级开关电容DAC(SC DAC)时有一些仿真问题,看论文说是通过将前级数字DSM调制器或者matlab中simulink模型的输出用veriloga建模,作为模拟开关电容DAC的开关控制信号输入,去进行仿真。

想请教这个VerilogA文件是如何实现呢?
是否有别的仿真方法,比如利用激励源,将matlab输出导入到激励源中去?
感谢各位指教

楼主:
顶一下顶一下,欢迎各位讨论

网友A:
你可以建一个表,直接写到Verilog a, 也可以用time()「具体忘记了」来对信号采样,作为输出

网友B:
https://bbs.eetop.cn/thread-954555-1-1.html
这个里面有相应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eetop.cn/thread-954555-1-1.html
这个里面有相应的例子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建一个表,直接写到Verilog a, 也可以用time()「具体忘记了」来对信号采样,作为输出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