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片外10uf,esr需小于5欧的LDO仿真问题

楼主(2023-11-06):
各位大神们:

   最近在做一块要求片外电容为10uF,ESR等效电阻需小于5欧的LDO,我仿真的时候也就是在输出端加了个10uF的电容串联5欧姆的电阻,仿真时负载电流为70mA时相位裕度不够。出现振荡,我想问一下,片外电容的LDO仿真是不是在输出端加上这个电容和等效电阻就行了,我看何乐年教授以及论文上分析在负载端还有一个旁路电容CB,这个一般要加吗。

网友A:
5ohm已经很大了吧,你看看电容的手册,改小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B:
要加的,这个小的旁路电容是为了滤除10uF大电容的寄生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加的,这个小的旁路电容是为了滤除10uF大电容的寄生影响

大佬,那这个值是我自己定吗,这个旁路电容应该在片内做还是片外做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5ohm已经很大了吧,你看看电容的手册,改小估计就可以了

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