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DAC输出波动

楼主(2023-11-06):
设计一个电流DAC对其进行仿真发现阶梯效果明显,并且每个阶梯的值时恒定不动的,但是我将这个DAC接入实际的负载比较器电路之后,对DAC输入给定值,那么输出按理来说应该也是一个恒定不动的电流值,但是现在发现这个DAC的输出有波动,会影响后面比较器电路对电流值的判断。想请问为什么会有这个波动,又该如何解决这个波动

网友:
你後级的寄生带来的。 你的dac

网友A:
因为你加上负载后需要settle, 这个动态的过程就是你现在观察到的。

网友A:
你可以试着加buffer,如果是高速的话。 如果是低速,直接加电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加上负载后需要settle, 这个动态的过程就是你现在观察到的。

你好,我想请问你说的settle是指设置什么呀,我没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着加buffer,如果是高速的话。 如果是低速,直接加电容看看

你好,想请问输入输出为电流的buffer有什么结构啊,我学到的buffer基本都是电压输入和输出的,最简单的就是运放接单位增益负反馈形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想请问输入输出为电流的buffer有什么结构啊,我学到的buffer基本都是电压输入和输出的,最简单的就 ...

if your current goes to a resistor then you get a voltage, right? now you can use voltage buffer.

settling means the output need to drive the capacitance loading and it takes time to drive the output to a certain and stable level (within your accuracy targ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