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直接电荷转移(DCT)结构开关电容DAC(SC DAC)的设计问题请教

楼主(2023-11-06):
如题,小弟目前在做Sigma Delta DAC相关工作,设计后级模拟SC DAC的时候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

1.如图结构,开关电容DAC的采样电容Cs和反馈电容CF该如何取值?
这个问题自己做了一些推导,主要是KT/C噪声的问题,楼主做24bit Sigma Delta DAC,要求模拟SC DAC的输出SNDR约为110dB,输入48KH音频信号,时钟速率6.144MHZ(OSR=128),数字调制器采取4bit输出,输入摆幅取±1V
如此考虑KT/C噪声,输入信号能量为0.5V²,要求噪声电压为(0.5/10^11)^1/2=2.234uVrms,考虑差分结构全电容采样情况,共30个Cs
则Cs=30KT/Vn^2/128=194pF,这么大的电容值显示是不可取的,这里的推导是否存在问题呢?是不是并非简单的30个KT/C噪声叠加的情况?

2.反馈电容CF的取值问题,这个由SC DAC的低通滤波器特性决定,考虑截止频率20KHz,在全电容采样的情况下截止频率最大,传递函数的分母为1-mZ^-1,
其中m=CF/CF+MCs,M为采样电容个数,m又等于(1-sinWc)/cosWc,Wc为截止频率/采样频率*2pi,这么考虑是否也有问题呢?

感谢各位赐教

网友A:
电容是并联,你把30的位置放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是并联,你把30的位置放反了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这样子应该是单边一个Cs采样,差分2KT/C这个情况噪声最大,但这样电容好像还是有十几pF,还是很大,SNDR是不是取不到110dB这个量级?

网友A:
不能光算差分的噪声增加,你输入信号是+-1V,有效值也有1.414V了,信号功率是2V^2也多了6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光算差分的噪声增加,你输入信号是+-1V,有效值也有1.414V了,信号功率是2V^2也多了6dB ...

不能光算差分信号增加是什么意思呢,峰峰值2V的正弦信号,有效值应该是0.707V,一般计算KT/C需要满足的条件,是在输入-3dBFS情况下,满足SNR?感谢指教

网友A:
哦,我的意思是差分电路除了带来噪声功率加倍的坏处,还带来信号功率4倍的好处以及偶次谐波的抑制,还是赚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我的意思是差分电路除了带来噪声功率加倍的坏处,还带来信号功率4倍的好处以及偶次谐波的抑制,还是赚 ...

哦哦这样子,谢谢

网友B:
先了解一下KT/C的本质吧,没有调制过的KT/C就是整个频带都有的白噪声,而音频主要关心20~20KHz噪声。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截止频率要考虑带外噪声和带内衰减,择中处理,不知道的话看audio论文,看看别人怎么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了解一下KT/C的本质吧,没有调制过的KT/C就是整个频带都有的白噪声,而音频主要关心20~20KHz噪声。不是一 ...

是的,这里的KT/C噪声理论上应该是电阻的热噪声,被开关导通电阻和采样电容构成的低通滤波整形之后,落在通带内的噪声,大小为KT/C?KT/C噪声在采样频率Fs/2内均匀分布,那么落在信号带内的噪声应该是KT/C/OSR,这样考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里后级还有一个低通滤波器,用来滤除20KHz以外的带外噪声。

网友(2024-02-2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直接用kt/c 来计算(不太明白这个噪声怎么给呢?),(根据的是《....数据转换器的入门到精通》P142)计算出来的采样电容是8pF 左右,这个8pf应该是单边总的采样电容,分配到15个电容应该是 一个0.5pf。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还有个疑问:极点m又等于(1-sinWc)/cosWc 这个怎么推算?

网友(2024-09-22):
你好,请教下,这个结构的DAC,在输入code为固定值的时候,输出是不是无法保持固定,而是随时间变化的?

网友(2024-12-05):
这篇论文我也看到了,请问他这个计算出来的传输函数的通带增益就是分子z^-1前面的系数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