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runset设置

楼主(2023-11-06):
请教3个问题:

1、run drc的时候出现图1 的错误,请问是如何导致的,怎么解决?
2、DRC的runset里面如图2的设置是什么意思?
3、如图3,calibre22 版,之前加载drc runset 路径就会保存在图中地方,如何清理掉自己不需要的load过的 runset路径?
图1:

图2:

图2:

网友A:
第3点 到个人home 路径下(terminal 里敲cd回车),找隐藏文件(lterminal里敲 s  -al).cgidrcdb打开删除对应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3点 到个人home 路径下(terminal 里敲cd回车),找隐藏文件(lterminal里敲 s  -al).cgidrcdb打开删除 ...

谢谢啦,我试过这个,但是这样对19版可以,但是对22版好像不起作用不起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啦,我试过这个,但是这样对19版可以,但是对22版好像不起作用不起作用 ...

setShellEnvVar("MGC+CALIBRE_DRC_RUNSET_FILE=/path/drcrunsetfile")试一下把这个写到.cdsinit,指定打开load的runset file

网友:
引用 网友B:
setShellEnvVar("MGC+CALIBRE_DRC_RUNSET_FILE=/path/drcrunsetfile")试一下把这个写到.cdsinit,指定打 ...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ShellEnvVar("MGC+CALIBRE_DRC_RUNSET_FILE=/path/drcrunsetfile")试一下把这个写到.cdsinit,指定打 ...

好的,谢谢!那请问这样改过后会影响cal19的.cgidrcdb这个runset设置路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那请问这样改过后会影响cal19的.cgidrcdb这个runset设置路径吗?

你说的那个文件只是存着最近10次打开的runset file, 我提供的那个建议是你从calibre menu 打开calibre view后直接load 你设定的runset file,会不会写到那个文件里面我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那个文件只是存着最近10次打开的runset file, 我提供的那个建议是你从calibre menu 打开calibre vi ...

好的,非常感谢!那也就是说这个没办法像19那样存入多个路径在用的时候再选择,因为会存在同时进行着不同工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那也就是说这个没办法像19那样存入多个路径在用的时候再选择,因为会存在同时进行着不同 ...

可以用这个函数来自己定义不同工艺使用不同runset,这个函数名已经由calibre定义好,函数里面的内容可以自己定义,在打开calibre view 的时候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这个函数来自己定义不同工艺使用不同runset,这个函数名已经由calibre定义好,函数里面的内容可以 ...

或者你试一下用MGC_CALIBRE_DRC_RUNSET_LIST="runset1 runset2..."来试一下定义多个runset,看看能不能改变runset dialog里面的runset,看描述应该可以,但是没试过

网友(2025-08-01):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这个函数来自己定义不同工艺使用不同runset,这个函数名已经由calibre定义好,函数里面的内容可以 ...

*WARNING* (TECH-2000010): techGetTechFile: nil is an invalid ID. The valid ID is dbCellViewId or ddId for a cell or library. Specify the valid ID and rerun the function.
"No runset file set for this technology..."

想请问一下报这个错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