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怎么加电源pad的

楼主(2023-11-06):
不用经过网表文件,直接在图形界面添加可以

求帮助

网友A:
addInst 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dInst 就可以啊

addInst -inst vcckRIGHT -cell VCCKLA -ori R90 -loc {3554.32 169.4}

是用这个指令创建吗,我用这个创建会出现这个问题
nnovus 1>
innovus 1> addInst-inst vcckRIGHT -celL VCCKLA -or1 R90-Loc (3554.32 169.4)
*ERRORIMPSYC 288):CellVCCKLA not defined.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dInst -inst vcckRIGHT -cell VCCKLA -ori R90 -loc {3554.32 169.4}

是用这个指令创建吗,我用这个创 ...

你的pad refname是叫这个吗?lef有读进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ad refname是叫这个吗?lef有读进来吗?

我做的是小设计没有用到pad 只有用到pin

现在解决了在Edit Pad Location 增加接点就可以降低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