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PSRR问题

楼主(2023-11-07):
我的带隙基准的放大器的增益有80dB,PSRR达到了110dB,觉得不是很正常,但是带隙基准的只有38dB,结构如下,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输出点在PM2下面,PM2很难隔绝电源的干扰

楼主:
改成这种结构反而降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成这种结构反而降低了

cascode结构电流镜可以很好的抑制电源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scode结构电流镜可以很好的抑制电源噪声

可是我改了之后更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改了之后更小了

尽量保证vdd到运放输出节点的电压的增益接近于1,这样才能让VBG所在支路的PMOS电流镜栅极和源极小信号电压差接近0,此时VDD到VBG的通路只有电阻分压了。

这里可以将运放结构改成NMOS输入的试试看,因为PMOS输入的两级运放正电源PSRR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保证vdd到运放输出节点的电压的增益接近于1,这样才能让VBG所在支路的PMOS电流镜栅极和源极小信号电压 ...

电压只有1.8V怕是不好饱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尽量保证vdd到运放输出节点的电压的增益接近于1,这样才能让VBG所在支路的PMOS电流镜栅极和源极小信号电压 ...

同意这个回答。

另外可以考虑将运放改成cascode结构,把频率补偿电容放在运放的输出节点到vdd。达成两个作用:1,环路补偿;2形成vdd到运放输出节点的通路,改善高频下的psrr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意这个回答。

为什么cascode结构运放能把补偿放在输出和VDD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cascode结构运放能把补偿放在输出和VDD之间???

1. cascode运放时单级放大器,主极点在输出端

2. 补偿电容的两端分别接在输出节点和一个直流电平,在考虑环路稳定性时,VDD可以近似作为直流电平来用

网友:
电源到PM2栅极的增益是1时,PM2的G和S的小信号抵消,BG电压PSR为电阻分压,再采用Cascode电流镜可以获得较高PSR。

网友:
我的bandgap外面和你差不多,运放结构我是nmos输入对,第二级是nmos电流镜负载,这样上电后OP输出会被拉到0,bandgap的pmos开始导通,形成自启动条件。但在fnsp -40温度下vref上电后有震荡现象

网友:
supply independent current source 好像不用启动电路吧,我瞬态仿真下来,左边diodenmos会随着vdd爬升而升高进而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