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位曲线不是从0或者180开始变化,请各位大神指教

楼主(2023-11-07):
做LDO的PM仿真,stb选择1k-10G,相位曲线并不是从0或者180开始变化,而是从中间值比如140开始变化,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以及这种会有为定性问题吗?

网友A:
频率改成0.001Hz开始试试

网友B:
频率初始值设置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改成0.001Hz开始试试

改了之后是18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初始值设置错了吧

改小之后没这个问题了,但是这开始为啥讲降得这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小之后没这个问题了,但是这开始为啥讲降得这么快

因为你的主极点频率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