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仿真后,使用calculator的OS结果是None

楼主(2023-11-07):
10资产
dc仿真后选择了OS,再点击MOS管,它并不能显示MOS管的各项参数。仿真设置与结果如下,请问一下这大概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使用的是华虹的管子

网友:
先跑一下DC,再用计算器选一下管子看看

网友:
应该是在仿真器界面,仿真完成后,点击Results→Annotate→Transient Operating Points吧。我这边点击是可以显示id,vgs,vth等信息的。

网友(2024-05-26):
哥们 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