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想寻找一款国密算法的芯片,有什么好的选择吗?

楼主(2023-11-08):
用途是什么

网友:
可以试试LKT4305GM,支持多款国密算法

网友:
国密算法是什么?

网友:
国家密码管理局认证的国产密码算法,主要有SM1、SM2、SM3、SM4等

网友:
这种算法有什么好处?

网友:
国内认定的,就是咱们自主的加密逻辑,和国际上的相对的

网友:
国内国外哪个安全性好些?

网友:
是对标的,SM1和SM4对标AES,对称算法。 SM2对标ECC,非对称算法。SM3是摘要,对应SHA算法。

网友:
哦 有点清晰了,对了,这种芯片是不是也有认证证书啊?

网友:
对,只有咱们国内公司才能生产,外资公司是不能生产销售的。

网友:
那么怎么选择好一些的呢

网友:
上面提到的LKT4305GM是北京一家公司生产的,挺好用的

网友A:
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哪个安全性更高?

网友:
先保存有时间搜搜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哪个安全性更高?

个人觉得,安全性取决于密钥的位数

通常非对称加密的密钥位数更多
非对称加密,密码(公钥)可以明文给别人,但是也要自己保护好私钥
对称加密要自己想办法保存和交换密钥
已知密钥的情况下,非对称加密的加解密时间都会长一些(典型时间百毫秒一组?)。对称加密解密更快一些,基本上是总线速度

生活中场景,通常是两个加密方式结合使用,前期用非对称加密,建立一个通道,把对称密钥传递了,然后再高效的对称加密传输

当然,也可以完全用非对称加密,加密几个G的东西(linux下自带工具gpt什么的),加解密速度也不会太慢,和压缩、解压缩速度差不多

网友:
肯定是非对称算法更高,这和算法本身的原理相关,比如SM2 就是用椭圆曲线算法,公私钥有对应关系,但很难破解。对称算法,通常就是一组指定的数据。

网友:
明白了,这个复杂度级别不同,椭圆就是挺难的

网友:
什么时候 什么场景用国密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