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galization问题,Pin Access Violation!

楼主(2023-11-07):
IMPSP-2031: Within search radius ** from center (**, **), there is no legal location for instance. This is likely caused by "Pin_Access_Violation".

place_opt_design这个问题已经循环好长时间了, cell一直没有找到合法位置place。请问大佬们该怎么解决???

楼主:
在legalize的时候工具通过不断移动cell来尝试获取最合适的位置,如果尝试的次数或者移动的距离超过一定阈值就会报出类似上面的提示,从而告诉我们某些cell的legalization失败了。如此出现大规模的legalization失败,且提示为“Pin Access Violation”,是否是因为这个位置stdcell pin density太高,没有足够的routablity。design中加了partial,密度限制为50%,且加了padding来限制密度,仍然出现该问题,请问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同问,但是我的原因是Within search radius ** from center (**, **), there is no legal location for instance. This is likely caused by DRC,经常会遇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但是我的原因是Within search radius ** from center (**, **), there is no legal location for ins ...

看看DRC的Violation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看DRC的Violation呢?

那个是在place过程中调用refineplace的时候报出来的,然后这个过程就会跑得很慢,等跑完了再verify_drc的时候一般并没有DRC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在place过程中调用refineplace的时候报出来的,然后这个过程就会跑得很慢,等跑完了再verify_drc的 ...

density呢,是不是你的size太小了或者是加的约束太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nsity呢,是不是你的size太小了或者是加的约束太紧了。

density也没啥问题 就很奇怪 我在想和cell pading有没有关系 因为我对对PIN的cell设置了cell pad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nsity也没啥问题 就很奇怪 我在想和cell pading有没有关系 因为我对对PIN的cell设置了cell pading
...

这个问题我虽然还没有解决,但是感觉就是那个地方的pin太多了,太密集了,导致legalization出现了问题。padding只会让你的cell间距拉大,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B:
可以试一下这个命令:setPlaceMode -noPAcheckCellList 后面跟出现问题的cell list

网友C(2023-12-25):
问题解决了吗?蹲个后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蹲个后续。

我这个是版本问题,换了个版本就OK了。具体原因也不知道为啥。

网友D(2025-02-18):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版本问题,换了个版本就OK了。具体原因也不知道为啥。

问下我现在Innovus是21版的 出现这个问题了 你换到哪个版本没这个问题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一下这个命令:setPlaceMode -noPAcheckCellList 后面跟出现问题的cell list

这命令可以 感谢感谢

网友(2025-03-24):
引用 网友D:
问下我现在Innovus是21版的 出现这个问题了 你换到哪个版本没这个问题呢

想问下你是用的21版的那个小版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命令可以 感谢感谢

想问下用这个命令后,place能跑通了。后续会导致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一下这个命令:setPlaceMode -noPAcheckCellList 后面跟出现问题的cell list

你好。想问下怎么查到这个命令的呢?我help没有看到相关的说明。

网友(2025-05-20):
引用 网友D:
这命令可以 感谢感谢

请问这个后面是跟cell name还是instance name ?

网友(2025-06-23):
是不是有pg sh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