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iconSmart抽出的leakage偏大

楼主(2023-11-07):
使用SiliconSmart对fab提供的std进行rechar,抽出的lib里,看到leakage power的值,普遍偏大;

也比使用Librate抽出的值偏大,都大了一个数量级,可能是什么设置造成的?

网友:
你的siliconsmart 的 configure.tcl 是如何配置的呢?是不是driver_mode 或者 largest_slew/smallest_slew/max_tout 影响了?

网友:
看看中间产生的spice文件吧,前面如果设置有问题会在spice里表现出来的。

补充内容 (2023-12-18 15:34):
model_input_leakage_current可以设置下看看

网友(2025-02-17):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请问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