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该选择哪个

楼主(2023-11-07):
设计需要考虑两点

1,存在负电源域(-7到0V)和(0到7V)
2,Vgs要耐压14V
请问一下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工艺?

楼主:
哪家的cmos工艺?要可以扛14V vgs的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家的cmos工艺?要可以扛14V vgs的有吗?

eHV CMOS工艺,主要是做DISPLAY DRIVER用,不知道你是做啥用的?其实你这么问,还不如直接说做什么产品来的简单。

25V(基本就是正负12V),32V就是正负16V;几乎每个代工厂都有类似工艺,随便T或者U的网站看看就知道了。

下图直接从U网站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HV CMOS工艺,主要是做DISPLAY DRIVER用,不知道你是做啥用的?其实你这么问,还不如直接说做什么产品来 ...

好的谢谢大神,不过我还想问一下如果用BCD工艺去做,会有合适的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神,不过我还想问一下如果用BCD工艺去做,会有合适的嘛?

单纯你说的高压肯定有的,所以最终看你产品是做什么

网友:
上华那边BCD工艺可以满足